查错的时候地孔都没连接

楼主(2011-10-09):
用07的版本提示地孔没连到地网络 ,但是用05的就查错就没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软件的问题,不用纠结!果断换PADS9.3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
不是所有的地孔无法连通
只是一部分
不理它就行
可能是软件自己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