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负热风焊盘和正负片

楼主(2011-10-09):
正负热风焊盘对布局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啊?????
还有就是正负片的设置和出土模式有什么区别?
这些问题都不是很清楚,希望大侠们帮忙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好,我也是最近研究了一下,我觉得正负片最主要的区别在于,正片会在生成光绘时有很多资料,不方便厂商去做,而负片可以避免,负片出gerber的时候(正片没有Thermal Pad和Anti Pad,只有Regular Pad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也是最近研究了一下,我觉得正负片最主要的区别在于,正片会在生成光绘时有很多资料,不方便厂商去 ...

您好,我也在研究,如果负片才有热风焊盘和电抗边据,那么正热风焊盘又是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