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两层板电源5A,8A电流,布线该怎么设计?

楼主(2011-10-09):
我知道尽量宽一点,但多宽合适呢?宽了也不好走线。另外有些器件引脚不大,根本无法大面积的电源连接。正常1OZ的铜,1mm才1A左右电流,这么大的电流该怎么实现?多层板应该更好,但为了节约成本又只能用2层板。

网友A:
    5 8A在有些板子上根本不算大。你参考下与你板子同类的处理。

1:布局时,大电流路径最短。以这原则布局。
2:加厚铜的厚度
3:布局时,尽量把大电流器件布在同一面上。

当层数不能加时,尽量在空间上想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 8A在有些板子上根本不算大。你参考下与你板子同类的处理。

1:布局时,大电流路径最短。以这原则布局。 ...

谢谢,提供这些布线的经验,当然最好按照这种方式来设计,但希望了解一下较详细的设计数据,比如已按照以上三点来设计,布线的宽度应该还是有一定要求,比如用2OZ的铜,布线尽量短,100mil到200mil能实现8A的电流吗?看见很多计算的公式,这样也还不能实现。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数据,铜厚也不能增加的太多,好像用4OZ以上的铜成本就会增加很多,可以用2OZ,

网友B:
    最好在走线上开窗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们经常在走线上开窗,以此增大过电流的能力

网友:
    这个也没碰到过.

网友:
    把阻焊层挖开,镀一层焊锡上去。

网友(2012-02-21):
    同意#4和#6

网友:
    引用:5 8A在有些板子上根本不算大。你参考下与你板子同类的处理。

1:布局时,大电流路径最短。以这原则布局。
2:加厚铜的厚度
3:布局时,尽量把大电流器件布在同一面上。

当层数不能加时,尽量在空间上想方法。

另外:建议你设计线宽为2mm,然后在线上加上助焊层(裸铜层),用以镀锡,不用镀锡太厚,有0.5mm足够了

网友:
    总结就是
    1:布局时,大电流路径最短。以这原则布局。
2:加厚铜的厚度
3:布局时,尽量把大电流器件布在同一面上
      当层数不能加时,尽量在空间上想方法。
    把阻焊层挖开,镀一层焊锡上去 ,建议你设计线宽为2mm,然后在线上加上助焊层(裸铜层),用以镀锡,不用镀锡太厚,有0.5mm足够了

网友:
    都很厉害啊 啊

网友C(2012-03-27):
引用 网友B:
最好在走线上开窗。

请问开窗啥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请问开窗啥意思?

露铜,过波峰时会有沾上锡,增加通流量。另外1mm/1oz/1A是很保守的估算,且这是10度温升的前提,缩短大电流走线,R会下降,发热就没那么大,通流能力会增加。

网友D:
    指教下 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 新人  求指教 原理

网友(点评):
开窗并不能加大电流 这个要注意,但是可以上焊锡,这个电流就猛了。

网友:
    开创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办法,谢谢大家的分享。

网友(2012-05-31):
趁机学了点知识,谢谢

网友:
以前看到过如4楼、6楼说的这种电源板,当时觉得很奇怪,也想了好久才想明白,在不增加PCB层数和成本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!!!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指教下 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 新人  求指教 原理

开窗后,相当于把走线厚度加大,R降低了,I变大。

反对!: 5.0
反对!: 5
只是开窗能增加电流?这么神奇!!!

网友(2012-09-18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开窗啥意思?

阻焊上把绿油去掉露出铜来好在上面上锡加大线横切面积

网友:
都是高手,过孔记得也要开窗。

网友:
过来不习的!!!!!!!!!!

网友(2012-11-21):
    希望对你有用!

    pcb布线电流

网友(2012-12-23):
    都是高手啊!学习了,不过还请高手们详细解说一下“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”

网友:
    学习了,我正准备给自己弄一个电源呢,估计100W左右的电源。。。

网友:
    学习,了。开窗就是漏铜,在过波峰焊时上锡。增加电流的通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指教下 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 新人  求指教 原理

本来线条只有1OZ的铜,你不在上面镀绿油(阻焊),而是在上面加焊锡不就是增加了导线的厚度了嘛?在不改变线宽的条件下,增加了厚度不就是增加了线路的截面积嘛?增加了截面积那么你觉得最大可通过的电流会不会增加呢?

网友:
开窗,除了增大过流面积以外,还可以有效的控制温升,这一点也比较关键

网友(2013-01-23):
加锡的话,量产不好搞。8A走个150mil也就差不多了,反正我经常这么搞,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你的电压下降了 ,当然如果你的设备要求不高的话 掉一点电压 当然没问题了

网友(点评):
3.81mm是不是有点宽..

网友(2013-03-19):
引用 网友D:
指教下 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 新人  求指教 原理

开窗可以增加散热,

网友:
    又学一招

网友:
    除了走线短和增大铜厚和开窗外,如空间允许,可以加跳线呀!

网友E(2013-05-04):
引用 网友D:
指教下 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 新人  求指教 原理

    相当于增加了铜的厚度

    反对!: 5.0
    反对!: 5
    这么厉害 那就不用上焊锡了,就可以增加电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相当于增加了铜的厚度

    要上焊锡的,那块铜皮需要开窗,并且pastmast也需要增加上,这样SMT的时候,那块就刷上锡膏了

网友:
    一般以1MM过3A电流来计算,但不是成倍增加,2MM5A左右,像5-8A正反面加起来3-4MM就可以了,空间有限再加阻焊层。

网友:
    阻焊层要开窗,助焊层是不是也要,不然不刷上锡膏的话也没用啊

网友(2013-06-12):
    2OZ 铜厚 表层按0.5MM=1A就可以了 10Mil过孔一个可以过1A

网友(2013-09-11):
    开窗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法,但是开窗也要注意方式,如果开窗是过波峰上锡的话,最好是开成一条一条的,不能太长,因为如果是开一大片的,或者开的很长的话,在过波峰的时候容易导致上锡不均匀,而且如果是开一条一条的话,开窗的方向最好是和电流的流向是一样的

网友(2013-10-25):
    大电流的区域绿油开窗,还可以在开窗的位置后焊加入很粗的适当长度的废弃零件脚。

网友(2013-11-24):
引用 网友D:
指教下  开窗为啥可以加大电流呢  新人  求指教 原理

就是l露铜,露铜反面在过波峰焊的时候可以上锡,那样线路就厚很多了,大电流很好!

网友:
参考别人做的电源板,大电流的都要在阻焊层开窗的

网友(2014-02-11):
可考虑做2盎司的筒箔,加开窗,以铜箔的横截面积。

网友(2014-06-19):
    才8A,在电源板中很普遍和常见的事呀,大家都给很中肯的意见, 裸铜开窗都是很实用的方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