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Mentor里面精确定位的命令或菜单

楼主(2011-10-09):
    小弟初学mentor,想请教下Mentor里精确定位的命令或菜单是什么。建封装Pin脚放不到合适的位置上,谢谢!

网友:
    改pin脚的坐标~
但是,如何将DXF框跟board outline重合放置,我也不知道,都是眼睛看差不多了,放置的

网友:
    简单点的就直接抓中心点OK了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解答,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像PADS里面(s 0 0)之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