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出BOM?

楼主(2011-10-10):
请问怎么导出BOM表?

网友A:
output ——Bill of material

楼主:
我的软件上,output ——Bill of material 灰的~

楼主:
DxDesigner中可以导出 BOM 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xDesigner中可以导出 BOM 吗?

可以的!只是没那么好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output ——Bill of material

我的软件上,output ——Bill of material也是灰的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软件上,output ——Bill of material也是灰的~

这个我倒没遇到过,你打开exp的时候不是有个启动画面吗,把地下的复选框全部勾上!也就是开启所有的license看看还是不是灰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倒没遇到过,你打开exp的时候不是有个启动画面吗,把地下的复选框全部勾上!也就是开启所有的licen ...

是license 问题,但现在具体还不知道是哪个license,所以我把所有都勾上了。打开后Bill of materia 就不是灰色的了。谢谢rx_78gp02a。

楼主:
我这边应该是,这部分的license没有花钱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