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中,从4层降2层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0):
把VCC和GND层能删掉的都删了,执行Modify Electrical Layer Count后,提示的信息以下:
1-4 electrical layers hace data. Delete all objects on the layer before deleting the layer itself.
求助高手帮忙解决。谢谢!

网友:
帮顶一下。不要沉下去了。

网友:
    没有删除干净

网友:
    同三楼.二三层一定还有东西没有删干净,比如2d线,层设置时分配的网络等

网友:
    把所有的孔设置成通孔,在孔设置那里,不用一个一个孔设置。

网友:
    看来多层变少层,需要删除这些东西:
    未分配至该层但在该层走线的布线,分配到该层的网络,盲埋孔,至于说2d线难道是铺铜边框,就是指电源铺铜,地层铺铜什么的,文字、标识、其他2d放在内层也没用呀,显示不出来

网友:
    的确,讲不要的层删干净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楼主,你在EDA365里面搜索一下“删除层”看看。

网友(2012-01-17):
    右键-filter-layer-nothing-再勾选想要删除的那两个层,再点object-anything,然后去框选你的PCB,如此就可以全部删除所有,我4层改2层就这么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