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DXdesigner里选网络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0):
在DX里面选网络时,不同页之间的同一网络如何知道是否选中。在pads LOGIC里就能很直观的看出来网络被点亮。
如在DX中选中GND网络,怎么只选中当前一点网络,而不是整个原理图的GND网络。请问如何设置?

网友:
dxdesigner中在filter勾选pin,默认情况下是不能选择pin脚的,选择该地网络对应的pin(只选择pin);既然你选择的是网络,那整个网络就高亮,怎么能够显示部分网络,难道不高亮的就不是地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