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不同层的区别

楼主(2011-10-10):
pads中不同层的区别?
在层设置中有三种plane类型,分别是No Plane、 CAM Plane、 Split/Mixed,请高手给讲下它们表示的意思,和彼此之间的区别,在此谢过。

网友:
no plane 很好理解,和顶层底层一样;
CAM Plane和Split/Mixed都是以负片的形式显示的内电层,区别在于前者只能分配一种电源或者地网络,后者可以分配多种电源地网络,后者是可分割的内电层。
但是通常情况下简单起见都把多层板的中间层设为no plane ,处理方式和顶层底层一样,可以通过copper pour的形式进行多电源分割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在论坛很多人问过,你搜一下以前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