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生成网表产生错误

楼主(2011-10-10):
allegro 15.7生成PCB Editor网表产生错误,提示错误,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,多谢。

Error: Netlister failed.
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list.log for details.

session log错误信息如下:

#1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8port_giga_switch(noterminal)\.
#2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8port_giga_switch(noterminal)\.
#3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rtl8370m(67m)+rtl8370\.
#4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
另请叫在PCB layout中,导入网表时怎么先设定零件库,比如从其它已有的board file中先导零件库来, 要怎么设定才能将导出来的零件库在新的空白的board file中导入,才能正确导入网表。

网友:
命名中有括号是非法字符。

只要将零件封装路径添加到pampath中就可以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