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快捷键显示丝印层

楼主(2011-10-10):
请教 如何用快捷键显示丝印层,有人说是用Script制作出来,请问怎么制作?详细过程是怎么样的?麻烦各位知道的话说说,谢谢

网友A:
funckey 4 '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 '
funckey 5 '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BOTTOM" '

放在env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unckey 4 'color -toggle "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 '
funckey 5 'color -toggle "ACKAGE GEOM ...

把那两句话放到ENV文件中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unckey 4 '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 '
funckey 5 '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 ...

老大,请教顶层和底层丝印一起开,怎样表示?
funckey 2 ' 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BOTTOM"  '
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请教顶层和底层丝印一起开,怎样表示?
funckey 2 ' 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 ...

funckey 4 '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 ;color -toggle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BOTTOM" '