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中元件序号回注到原理图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0):
我的PCB画好后,原理图修改了序号跟PCB的对应不上,一导入网表我的PCB中的线段就全部掉了,很纠结啊。怎么把PCB里面的元件序号回注到原理图,变成一直的序号,让生成的网表导入后线段不掉。请高手帮忙啊

网友:
导入网表时有一些选项,你选上试试了。

楼主:
试过没有用,还是会掉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还没找出原因,有人其中一页原理图会乱,而我一般是一个设计才一页原理图, 少部设计会乱,也就是说有些PCB设计,原理图编号随你怎么改重导入PCB都不会乱,只要不重置到"?".

网友:
第一次用cadence时犯过这个错,解决办法是放弃现在版本的schematic,在原始版本schematic上重复修改的内容,再导网表到PCB。貌似再没什么好办法。

网友:
是的,没有好办法!

楼主:
我有17页原理图的图纸,现在在按照PCB里面的序号修改原理图,真的是把人都搞崩溃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17页原理图的图纸,现在在按照PCB里面的序号修改原理图,真的是把人都搞崩溃

乱了,你不保存,重打开就好了, 不乱的话你把它回注不就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