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问个问题,ANsoftDesigner里S参数

楼主(2011-10-10):
问题是这样的,在siwave里提取出来的S参数文件后放到Designer里仿真,发现加入微波端口后,如果微波端口为复数阻抗时S参数(S12)会大于1也就是大于0DB。而在ADS里仿真同一个S参数文件端口为复数阻抗时却是完全正确的不会出现大于1的情况。当时感觉可能两款软件在计算时用的方法不一样。不知道有没人碰到这个问题,S参数提取时都是以50欧参考阻抗提取的。是不是在用Designer时候要做些特别的处理?另外如果Designer里用端口50阻抗仿真结果与ADS一样,但一改动就会出现大于1的情况。

网友:
检查下你的端口是不是接错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