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如何在建立封装的时候如何确定图纸大小

楼主(2011-10-10):
allegro中如何在建立封装的时候如何确定图纸大小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能放得下器件就可以了,如果不确定可以选最大的尺寸;原点最好移到图纸的中心附近,不然按坐标放置焊盘丝印可能会放不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放得下器件就可以了,如果不确定可以选最大的尺寸;原点最好移到图纸的中心附近,不然按坐标放置焊盘丝印 ...

您好,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谢谢!我知道是稍稍比元器件的尺寸大点,但是图纸的原点释放在所建立元器件的中心吗?

网友:
图纸尺寸尽量设大一点,没必要弄太小。元器件放在图纸的中心附近,不要太靠近图纸原点,不然放不下丝印和焊盘。例如setup-drawing size-选A4(width297height210,单位MM),可以设置leftX= - 150,LOWER Y= - 100,这样就可以放下器件了。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这个要根据你要建的元件大小确定,不要太小,也不要太大,多设置几个值就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