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示

楼主(2011-10-11):
大家帮我看看附件中L2的铜箔绘制成那样是什么意思啊?谢谢!

网友A:
在省成本的情况下,将PCB做成这种形状,起到静电放电针的作用。不过间距和锐角要控制好,不然起不到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省成本的情况下,将PCB做成这种形状,起到静电放电针的作用。不过间距和锐角要控制好,不然起不到作用。

你好,能够说的具体点吗?间距和锐角要控制好?谢谢!

网友A:
ESD尖端放电针,在有电压的情况下,因为PCB铜箔间距较小,远小于空气中的爬电距离,会优于其他器件先行放电,起到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。但实际效果受到放电针形状,空气湿度,气压等因素影响,没有一个定值。
两个放电针尖角,必须是尖尖的锐角,如果开角太大,是起不到效果的。像下面这张图一样。

针脚的间隔距离也有一定的讲究,太近了工艺上达不到,会造成短路,太远了起不到放电的效果。我们公司以前有做过类似的实验,但没有测试报告留下,具体值我也记不清楚了。
看你这张图,是放在继电器上吗?如果是放在变压器的初次级之类,可以参考下安规测试上,爬电距离的标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SD尖端放电针,在有电压的情况下,因为PCB铜箔间距较小,远小于空气中的爬电距离,会优于其他器件先行放电 ...

我的是放在一个电感下面的,这是之前走了的同事留下来的资料,至于你所说的这个角度以及距离的把握似乎有点难度哦,你是如何控制的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放在一个电感下面的,这是之前走了的同事留下来的资料,至于你所说的这个角度以及距离的把握似乎有 ...

针尖一般用锐角就好,至于距离,因为我们以前是做在信号线上,做静电防护用的,所以间距比较小,才几个米尔。
如果你是做在电感上,就要考虑你电感应用场合了,跟爬电距离有关系。

网友:
    学习了,电源板上的东西很有讲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