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从现有的pcb文件中导出封装

楼主(2011-10-11):
大家好,我是新来的,请问大家一下,可以从现有的pcb文件中直接导出封装给别的电路用吗?谢谢!

楼主:
大侠们给点意见啊,要是不能这样操作,也好让我早点回头。

网友:
建立PCB设计项目库,就可以添加或者修改封装,用于现在的PCB设计

网友:
直接file->export到某个文件夹,然后在user preferences里面添加path。

网友:
倒出来直接用就行啦

网友:
导出库是问题中最简单的步骤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