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安装好163,鼠标乱飞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1):
  Hi  各位大虾,
请教一下,win 7的系统,163安装好之后出现鼠标乱飞,然后拉线指令的时候又没有,放大缩小的时候又跑出来,怎么解决啊?见附件,谢啦,急~~~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,是不是版本的问题

网友:
好多新的软件会用到一些windows以前不用的库啊什么的。。。上次装quatusII 10.1出了好多问题。雨林木风为了把系统做的小,删了很多东西。

网友:
貌似软件问题

网友:
老问题了,我都不想回答了。

网友:
用小十字cross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,通过翻阅资料已找到解决方案了,如下:
1, 用小十字
2,163版本针对此方案提出的解决方案,set up>user preferences>display>bug_solaris_hlt_lines,勾选此项即可

网友:
这是你的ENV不兼容,高版本用到了低版本上,把自带的ENV恢复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