较难的几个疑惑的问题,求助达人解决!

楼主(2011-10-11):
1.DRC检查,发现shape to thru via spacing错误,用以下方法解决:shape-void all,出现shape to shape spacing错误,错误可软件定位到一个过孔上,不明白所以然?去掉相关重叠anti etch中其中的VCC(anti etch)后,错误没有解决,为何?

2.线的特性阻抗随线宽,厚,间距在变化,某些关键网络在CM中约束死,比如50欧,也即约束死了线宽,厚,间距。(1)约束死的某网络阻抗(填写的50欧)是由PCB厂家还是开发人员(约束死线宽,厚,间距)定死的?(2)如果某个网络线宽度变化,保持阻抗不变的话,需改变厚,间距。对开发人员来说,间距好改,如果改线厚,能通过软件传递给PCB厂商么?如果能,PCB厂家需区分出不同的厚度,他怎么区分的?是“人”还是“加工机器”?

3.PCB中有某些盲孔、埋孔,能有操作对它们进行快速定位么?

4.我有一个库,allegro要用这些元件,不知怎样把它导入allegro中,导入哪个路径下?浅问一下。

多谢解答!

网友:
不用导入,直接库存放的路径加入到库文件设置中!

网友A:
1、第一个,我都找到具体位置一个个修改的。
2、1)50欧姆是硬件工程师定的,如果是高速板或者是功率比较大的线,最好不要改动特性阻抗。2)要求严格的线先走,其它的次之,改也是改控制线的线宽。某一层的厚度是一定的,都是同一蚀刻或电镀完成,到现在位置没听说过有某根线单独跳出来加厚的。
3、allegro中,via都是实现做好拿来用的,比如你做的是TOP2Vcc层的孔,那用的时候就是盲孔了;如果你做的是TOP2BOT,那它就是通孔,只是连接了不同层而已。
4、在setup->user preferences里面,path的设置,psm是元件封装。

自己先找份Allegro的教程好好读一下吧,设置库这个是最基本操作了吧?

网友:
第一個問題, 不太懂您的意思, 不過您應該是使用靜態銅, 且這兩個 Shape 還分屬不同的net .
第二個, 則是有點離譜了. 銅箔的厚度是無法用加工方式去變成漸進的厚度變化(或這應該說是非常難 ) ,當阻抗條件被設置時 , 您的 Phyical 的Min. Line Width 就會失效 , 系統會依據您定的 Xection 的材料與厚度來進行線寬的控制, 以符合您要求的阻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第一个,我都找到具体位置一个个修改的。
2、1)50欧姆是硬件工程师定的,如果是高速板或者是功率比较大 ...

1.可能是静态铜的问题,改为solid试试?

2.改线宽控制阻抗为主要。对于大功率板,加大线厚可提高载流能力,也能用来控制阻抗,如你所说,单根线加厚情况不多,一般整个板子都加厚。其实CM里的50欧约束还是由线宽,距,厚来控制的。我的意思是editor根据CM中的50欧算出了线宽(allegro软件的机理)。已解决。

3.PCB中有某些盲孔、埋孔,能有操作对它们进行快速定位么?未解决。我的意思是对一个板子,我想快速找到其中的盲孔、埋孔、微孔。目前没找到办法。

4.“浅问”,不难。

多谢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可能是静态铜的问题,改为solid试试?

2.改线宽控制阻抗为主要。对于大功率板,加大线厚可提高载流能 ...

把用到的via都拿来看看,有做成盲孔的就是盲孔,有做成埋孔的就是埋孔。。。不知道你做的板子多大,不应该有很多via才对。

楼主:
已结题。能回答我最新帖子么?SI板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