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网表时出现封装找不到,但是库里有,好几天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,万能的论坛救救我吧

楼主(2011-10-11):
ERROR: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'CANTIGA_34_7'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GA_ICH9_31MM_676_D! BGA_ICH9_31MM_676_D; U12

ERROR: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'BGA_ICH9_31MM_676_D'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O8_50_150! SO8_50_150; U13
DIP8_300! DIP8_300; U14
TSSOP20_0D635! TSSOP20_0D635; U15
QFPS48_0D5_1D6! QFPS48_0D5_1D6; U16
TSSOP64_0d5_6d1! TSSOP64_0d5_6d1; U18
QFPS48_0D5_1D6! QFPS48_0D5_1D6; U19
TSSOP20_0D635! TSSOP20_0D635; U20
SO8_50_150! SO8_50_150; U22
dip12p_2d54_trans! dip12p_2d54_trans; U23
SOT223! SOT223; U46
QFN48P! QFN48P; U49
SO8_50_150! SO8_50_150; U5
SO8_50_150! SO8_50_150; U6
SOT223! SOT223; U7
SOIC8! SOIC8; U8
QFP_128! QFP_128; U9
DB15M_VGA! DB15M_VGA; VGA
SOT223! SOT223; VR1
XD4_R! XD4_R; X1
XD2! XD2; X3
XD2! XD2; Y2
$NETS
LAD2;  U12.L6 U9.25 R370.1

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U12' not found, pin ignor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83818660;  SATA4.6 C264.2
MDI1+;  U16.5 U23.1 R546.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^
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R546' not found, pin ignor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H_TEST;  R502.2 U1.C9
MDA22;  U11.BB41 DDRIII_1.146
                ^
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U11' not found, pin ignor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X0N;  U49.16 HDMI.9
N82628566;  U12.AE8 TP31.1

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U12' not found, pin ignor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Tue Oct 11 11:14:18 2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ge    25

allegro NETLIST IN Log File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N83818908;  SATA2.6 C259.2
MSDAT;  FB26.1 RN11.3 U9.66
RX+;  U23.7 LAN_USB.L4 R546.2

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LAN_USB' not found, pin ignor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^
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R546' not found, pin ignored.

还有一千多个这个的错误 说pin找不到,库里有封装而且跟原理图的名字是对应的。

另外我把封装重新建了一下也是同样的错误请求帮助!!!

网友A:
你确定footprint名字正确的?

网友B:
你有些pin没定义number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footprint名字正确的?

是正确的 我copy  pass了几次了    网表里名字我都对应过 是一样的
这里网表里的

CANTIGA_34_7! CANTIGA_34_7; U11

BGA_ICH9_31MM_676_D! BGA_ICH9_31MM_676_D; U12

封装名这个 BGA_ICH9_31MM_676_D也一样的

         这个  CANTIGA_34_7

网友A:
用的哪个版本,看看原理图里元件属性的device一栏,它提示的是找不到BGA_ICH9_31MM_676_D! BGA_ICH9_31MM_676_D,不是BGA_ICH9_31MM_676_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有些pin没定义number吧

pin都有number 封装跟原理图都是COPY下来的  有一千多PIN没定义number应该是不可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哪个版本,看看原理图里元件属性的device一栏,它提示的是找不到BGA_ICH9_31MM_676_D! BGA_ICH9_31MM_6 ...

BGA_ICH9_31MM_676_D 名字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BGA_ICH9_31MM_676_D 名字是一样的

allegro15.7

网友:
或者找到devie文件随便折腾下,反正就这么几个地方

网友:
我记得15.7会自动生成device名称还是怎么回事,忘记了。。。如果封装画的没问题,反正就这三点:footprint,device,命名错误。

网友(点评):
真是高手 以后这种问题肯定可以解决了 就这三点说的没错!

网友C:
线路上标的footprint要和封装命名一样,封装都要添加到psmpath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线路上标的footprint要和封装命名一样,封装都要添加到psmpath。

封装都有PSM , 名字那些都对过了  结果还是全部这种错误ERROR: Reference/function designator 'U11' not found, pin ignored

都郁闷死了

网友:
    实在不行把资料发上来,大家一起看看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(2013-02-26):
    今天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,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答案。但是。。。
    嗨。。。折腾了半天,嘻嘻,解决了。
方法是:到对应的封装里FILE/CREATE DEVICE就OK了
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,遇到这样问题的筒子们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正确的 我copy  pass了几次了    网表里名字我都对应过 是一样的
    这里网表里的

    还缺少一个描述device的 .txt 的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