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1):
问一个问题,复位电路一般都是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做上电复位,看到一个如图所示的,加了一个二极管,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通过二极管将C195电容上的电快速放掉的作用!!

网友B:
二楼正解,顺便共享一份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过二极管将C195电容上的电快速放掉的作用!!

大致明白了,谢谢啊,不过还是有一点想问问。
是因为cpu内部的rst-引脚用了大电阻下拉所以经过rst-来放电就会太慢的意思吗?还是说并多一个二极管可以多一条通道放电所以才比较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二楼正解,顺便共享一份资料

谢谢你的资料啊~
有很大帮助!

网友(2012-05-12):
感谢楼主 提问 感谢二楼的解答

网友:
感谢2楼的资料

网友:
那个是一般的二极管吗,放电又是怎么放的呢,能否解释清楚点,我是新手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致明白了,谢谢啊,不过还是有一点想问问。
是因为cpu内部的rst-引脚用了大电阻下拉所以经过rst-来放电 ...

同问。
正常来讲下拉电阻就能把电放出去了。为什么还要反向加个二极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