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里的pin delay 可以手动修改?

楼主(2011-10-11):
那么修改后的作用是什么呢?
比如一对差分线,两线走线的长度差很大,我在pin1加上一定的delay,这样两线的长度差就控制在2mil以内了。但是我感觉这个不能随便加,它应该是个固有属性啊···求解释···

楼主:
pin delay 应该就是隐藏的线长度,线的总长度应该是包括pin delay的长度,对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in delay 应该就是隐藏的线长度,线的总长度应该是包括pin delay的长度,对吧?

对,包括 pin dela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包括 pin delay

那任何差分走线都可以用添加 pin delay 来实现等长,那就不需要弯曲走线来匹配线长了。随便加 pin delay 有神马副作用?谢谢回答~

网友B:
    Pin Delay 是用來宣告 IC 封裝內度的走線長度. 當您做了這個宣告後再進行走線長度控制時, CM 會先檢調兩端的Pin delay 長度, 剩下的才是您可以用的走線長度. 當然  Pin delay 的資料不是自己亂設定的, 這些資料都是要由 IC  的  data Sheet 裡面去找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Pin Delay 是用來宣告 IC 封裝內度的走線長度. 當您做了這個宣告後再進行走線長度控制時, CM 會先檢調兩端的 ...

    恩,谢谢回答,从data sheet 里找到资料,然后对pin delay 宣告,再去走线。请问:对pin delay 的宣告,在哪进行呢?

楼主:
    大神在哪啊啊啊啊

网友:
    在CM 裡面或是 File Import / Pin Delay

网友:
    pin delay一般通过查询数据手册或根据器件模型得到,是芯片内部到管脚的延时,不能随便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