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作用。

楼主(2011-10-11):
大家帮忙分析下。。

网友A:
除了电源滤波以外想不到其他了,是要分析元器件参数的选择吗?

网友B:
一个低通lc滤波器,起滤波和隔离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电源滤波以外想不到其他了,是要分析元器件参数的选择吗?

就功能。参数选择就不用了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低通lc滤波器,起滤波和隔离作用。

前面是LC后面的103和104并着是干什么的。谢谢了。隔离主要是隔离什么。。没弄明白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面是LC后面的103和104并着是干什么的。谢谢了。隔离主要是隔离什么。。没弄明白。。

可以从电源完整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,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能更有效地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减小阻抗。至于减小阻抗的好处,你可以到于博士信号完整性研究网http://www.sig007.com/看看上面的相关文章。
隔离就是前后两级互不影响,隔离干扰信号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前面是LC后面的103和104并着是干什么的。谢谢了。隔离主要是隔离什么。。没弄明白。。

并且论坛里的信号完整性区里也有有关电容的说明,那里的大牛解释得很棒,你可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并且论坛里的信号完整性区里也有有关电容的说明,那里的大牛解释得很棒,你可以看看

谢谢啊,我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