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江湖救急,如何添加过孔

楼主(2011-10-11):
我是新手,用的16.3版本,现在是元器件网表已导入,开始走线,但add via选项是灰色的,感觉是没有设置过孔选项,请问应该如何设置。

楼主:
    我感觉应该有个地方设置使用哪些过孔,哪一个过孔为缺省的过孔,但在setup -constraints下好像没这个选项啊

网友:
    在CM 的Phyical 項目中的  VIA 欄, 點進去就是了

楼主:
    新手,搞定了,谢谢二位热心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