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ROUTER 自动布线时,怎样设置可以让地线网络不被布线

楼主(2011-10-11):
pads ROUTER 自动布线时,怎样设置可以让地线网络不被布线?如何设置,在哪里设置,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你不选地线不就可以了么?单独设个CLASS,除了地以外的其它网络全加上,不就可以实现了么

网友:
这样好嘛???

网友:
    自动布线,布出来的效果很差的

网友(2012-03-12):
    自动布线基本不用。

网友:
    自动布线有用的话,我们就没饭吃了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