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中0402可以花焊盘连接,0603却不行,求救!

楼主(2011-10-11):
    如图,为什么小器件的地铜跟地焊盘可以热风连接,而大器件的地焊盘却跟地铜直连了呢?

网友:
    到设置里看看嘛,这个可以设的。

网友:
    设置问题,0402如何设置,把0603整成什么设置

楼主:
    到哪个设置里看呀?
帮忙指导呀!
跪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到哪个设置里看呀?
帮忙指导呀!
    跪谢!

    先到约束管理器里的PIN看看,再到  SHAPE里设好,重新覆铜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