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 layout有一个零件的元件脚不能互换?

楼主(2011-10-11):
请问一下各位:pads2007 layout有一个零件的元件脚不能互换?不知什么原因?请知道的告之。谢谢!

网友:
    木有图示啊

楼主:
    是这个他吗?

楼主:
    是这个图吗?

楼主:
    就是旁边这个零件

楼主:
    JI,J2都不能互换脚位

网友:
    确实换不了。这个功能平时比较少用,不清楚什么原因……

楼主:
    有哪位知道请告诉一下

网友:
    1:修改原理图里面的元件引脚,导出ASC,新建一个PCB文件导入ASC文件另存为一个新文件.pcb
    2:打开要更改的文件选择Tools---Compare/ECO ,勾选Comparison Options的选项,回到Documents栏,第一栏选择你要对比的原文件(就是你要调换引脚的文件),第二栏选择(1)生成的新文件,最后选择Output Options栏勾选两选项,设置生成的eco文件路径,点Run,OK后关闭窗口
3:在原文件选择File--Import—文件类型选eco,文件名选你第二步生成的eco文件,导入后就是你要的效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