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答案:关于阻焊阻偿值

楼主(2011-10-11):
在生成GERBER时,阻焊层的Option设置中over(under) Size pads By参数设置为4或10,到底有哪些区别呢?望高手支招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工厂生产时修正的误差吧?我平时这项都是0.
等高手解答。

网友A:
这个的意思是阻焊层到焊盘的距离,软件默认的是10mil
而我的公司的做法是在做decal时焊盘的阻焊层已经加了10mil, 所以在这里填0.
我见过的西门子的板是0.

网友B:
这个跟封装有关,如果做封装是阻焊层的焊盘比钢板层做的大,此处就设置为0,如果阻焊层与钢板层一样大,就会在此设置为4mil,意思是出gerber时阻焊层比钢板层的焊盘大1mm,你可以设置时和钢板层对比看看,就知道了

网友C:
这是阻焊补偿值,板厂通常取4-10mil

如果在制作封装时已有补偿,此处可设为0.

反之,则可以视PCB密度大小取4-10mil.

有一些小间距的器件,如BGA,可以单独为这些器件设为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意思是阻焊层到焊盘的距离,软件默认的是10mil
而我的公司的做法是在做decal时焊盘的阻焊层已经加了 ...

谢谢噢,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阻焊补偿值,板厂通常取4-10mil

如果在制作封装时已有补偿,此处可设为0.

又了解很多,刚工作接触到这些软件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跟封装有关,如果做封装是阻焊层的焊盘比钢板层做的大,此处就设置为0,如果阻焊层与钢板层一样大,就会 ...

恩恩,谢谢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