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原理图不能显示value属性??

楼主(2011-10-11):
我的原理图是用DXP 2004画的,后来我转成LOGIC的。转过来以后发现增加VALUE和COMMENT属性不能显示了。大家可以从原理图上找到R22和R23,这两颗电阻的属性就没有显示出来。看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??请看附件。谢谢!!!

网友:
我也弄不出来 可能别的软件到过来出现问题很正常,我自己画了个就能出 VALUE 属性

网友A:
做封装时,添加 Value 标签,现已OK,请看截图及附件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封装时,添加 Value 标签,现已OK,请看截图及附件!!

问题是你要说出来你弄了那里呀??好让论坛的其他人也知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封装时,添加 Value 标签,现已OK,请看截图及附件!!

你改过以后的原理图不能打开了。

网友:
上面的附件是9.3版本,再试下,看你能打开PADS2007的版本不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你要说出来你弄了那里呀??好让论坛的其他人也知道。

弄了哪里?

不是已经说了嘛:在做封装时,加上Value标签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弄了哪里?

不是已经说了嘛:在做封装时,加上Value标签!

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封装上加呢?而新做封装时不用加为什么也没问题呢?

楼主:
原理图的问没解决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。就是在LAYOUT里面元件不能被选择移动。

楼主:
我还发现导过来的原理图符号有些没有REF和Freelabel属性,而且没办法添加。是不是只能重新做一个呀?

楼主:
问题自行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