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求助!

楼主(2011-10-11):
现有一批板子,其中一些板子启动后会重起(大概10%),先前这个板子已经做了上万套了,没有这个问题,请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?谢谢

网友A:
你给的信息太少了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,比如软件编程问题、复位电路布线问题、电源问题、芯片本身质量问题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给的信息太少了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,比如软件编程问题、复位电路布线问题、电源问题、芯片本身质量 ...

这个板子先前已经生产了上万套,多是好的,就是这批板子才有这个问题.

网友:
有換板廠嗎?  有換過元件(換成替代元件)嗎?  確切的問題發生原因有去分析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