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电路板定位孔一般如何设计?

楼主(2011-10-11):
pads中电路板定位孔一般如何设计?希望各位解答,谢谢。

网友:
非金属化孔拿board out line画个窟窿就是了。
金属化孔用焊盘做成器件,画在原理图中,再倒入PCB使用。

楼主:
能具体聊聊的吗!

网友:
打开PADS PCB 选择Tool> PCB decal editor ,放置一个焊盘,选择Pad stacks编辑这个焊盘(以3mm为例,如果是镀金孔保留Plated 前面的勾否则去掉)
 设置好以后在第十二层,画出定位孔的螺帽及Keepout 将该元件另存为MTH_3mm
然后在弹出的creat Part type 窗口时,去掉ECO registerted parts前面的勾,在PCB的ECO模式下,就可以放进来了。

网友:
有那么复杂吗???难道不是做个封装就行了吗?就是下面Plated 前面的勾去掉 的问题把

网友:
Plated 前面的勾去掉只是做成非金属孔而已,简单的说就是做一个非ECO的元件,再在ECO下把元件加进来就可以了 Gery说得很仔细了

网友(2013-09-19):
    4F补充:
    1).如果是元器件的定位孔,在建封装时用2D线画十字放在定位孔的中心点,这样放置元件时可以与结构图的中心点对应,实际画板时用4F的方法把定位孔加入即可
    2).如果是外壳接地引脚,在logic建CAE时定义为GND以隐藏,例如usb,画原理图时就只见到4个引脚,看起来舒服一点
    3).如果PCB封装中某脚是多余的,在logic中如何对应把它隐藏?
    4).如果在logic中,建CAE时引脚属性中增加一项“引脚隐藏”则所有都不是问题了。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