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此PADS转入ALLEGRO走线一根都没有了

楼主(2011-10-12):
Translating E:\WORK\TEST\1.asc.
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.
 Version = PowerPCB5.0
Route Layers = 4
 Units = METRIC
Hatch mode = Vertical / Horizontal
 Hatch grid = 2.000000, angle = 0.000000, anti-pad spacing = 0.000315
Initializing new database.
Creating layers.
Reading PADS ASCII file body.
 *PARTTYPE*
 *MISC*
 *MISC*
*MISC*
 *MISC*
*MISC*
*REUSE*
*TEXT*
*LINES*
*VIA*
*PARTDECAL*
*PARTTYPE*
 *PART*
*ROUTE*
Writing routes.
 *END*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PADS layer usage summary:
ayers 1 to 4 are route layers.
  LINES:
     0 BOARD GEOMETRY - ALL
     1           ETCH - TOP
     3           ETCH - INTERNAL2
     4           ETCH - BOTTOM
     9  * Not mapped!
    10  * Not mapped!
  COPPER:
  TEXT:
     1           ETCH - TOP
    26  * Not mapped!
  DECALS:
     0 PACKAGE GEOMETRY - SILKSCREEN_TOP
     1 PACKAGE GEOMETRY - SILKSCREEN_TOP
    12  * Not mapped!
    19  * Not mapped!
    26  * Not mapped!
  PADS:
     0           ETCH - internal_pad_def
     1           ETCH - TOP
     2           ETCH - INTERNAL1
     3           ETCH - INTERNAL2
     4           ETCH - BOTTOM
     6  * Not mapped!
    15  * Not mapped!
    16  * Not mapped!
    23  * Not mapped!
IAS:
     0      VIA CLASS - internal_pad_def
     1      VIA CLASS - TOP
     2      VIA CLASS - INTERNAL1
     3      VIA CLASS - INTERNAL2
     4      VIA CLASS - BOTTOM

WARNING: 63 data objects mapped to the UNUSED class were ignored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Creating E:\WORK\TEST\1.brd.
Loading netlist:
E:\WORK\TEST\1.TXT
Writing database.
ERROR: Error while writing the allegro database.
Closing database.
Translation complete.
Finished with errors!

网友:
这个问题说明你的在导出的时候选择有些问题,在导出的时候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骤!

楼主:
兄弟别的板子我随便都导成功,只有这个板怪得很

网友:
    这个接口做得一般,,

所以有问题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