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2):
如图,我走的线好怪啊,PIN出 线都是任意角度,可是我的设置是45度的。

网友A:
editor control,勾选了 Angle ,在走线时  用的是 Angle Plow 模式,解决办法:走线时在按一次F3,F3可以切换 Forced plow 和 Angle Plow的切换。还有如果你不需要任意角走线,那就在editor control中不要勾选 Angl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ditor control,勾选了 Angle ,在走线时  用的是 Angle Plow 模式,解决办法:走线时在按一次F3,F3可以切 ...

谢谢!
我没有勾Angle Plow 模式啊,只勾了forced  模式。
还有啥设置需要确认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我没有勾Angle Plow 模式啊,只勾了forced  模式。
还有啥设置需要确认啊?

你使用了odd angle模式,即任意角度,在pad entry中相应的过孔和焊盘处把odd angle勾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使用了odd angle模式,即任意角度,在pad entry中相应的过孔和焊盘处把odd angle勾掉

谢谢版主,你一出手,问题解决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,你一出手,问题解决啦。

呵呵,这是个很常用的功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