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xpedition右侧的那个窗口怎么打开???急!!!!!

楼主(2011-10-12):
如题

网友:
是这个窗口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谢谢!

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在菜单栏中调出,一种是手势调出,一般建议用手势。如下图。

网友B:
7.9这个control窗口不适用。。。
显示器要宽屏的才好。可惜公司全普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.9这个control窗口不适用。。。
显示器要宽屏的才好。可惜公司全普屏的

7.9的gui还有严重的问题,比如ces千万不要去调整工具栏的位置,调整后有些工具栏就出不来了!exp中图标的位置也很难对齐和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