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走线容易掉孔问题!

楼主(2011-10-12):
我在PCB走线时,经常碰到连接线上的过孔会自动删除了,各位有没碰到类似情况!举个例子:比如我有一个电容C1的2脚引线打地孔,后来又可能某个信号的包地线包到这附近,我就顺手连上去,结果那个地孔就自动的消失了。以前我是用pads的,习惯了这样,但PADS里孔是不会没的!不知道大家有没什么好的方法!除了取消循环,还有什么好方法!

网友:
只要连通了就OK了

网友:
画线画到附近     再采取选中拉线来过去

楼主:
哎,看来是没办法了,还是改改习惯好了!用了这段时间,感觉AD就像介于ALLEGRO和PADS之间!不过用的最舒服的就是拷贝和粘贴了!

网友:
快捷键:O---P-----------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