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下面这个图的PCB封装该怎么画

楼主(2011-10-12):
这是一个 Radio Tuner 的 IO 封装,在 正视图上布线,下面 23 脚的封装该如何画?

网友:
    像这种一般都是导结构图进去再设置的,直接画很难的

网友(2013-08-05):
    先用CAD画出结构图,再导入到layout里~~~~~

网友:
    23pin的一个排插而已,pin间距2.0mm,钻孔0.6外环1.0,丝印11.8*70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