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3如何镜像模块,将元件与线一起镜像到BOTTOM层

楼主(2011-10-12):
    allegro 16.3如何镜像模块,将元件与线一起镜像到BOTTOM层?很急,请各位帮忙!

网友:
    好像要把那些元件跟線一起建成一個module,而不是group,這樣就線跟零件就可以一起mirror。

网友A:
    下面是我無意間的一個收穫,僅供參考。
    setup/application mode/ placement edit
    先選中需要的零件,右鍵/place replicate creat-------find/via clines 再添加線和過孔------右鍵done 輸入座標 即創建一個module。
    edit/mirror--------find/groups 選中剛才的那個module 即可完成這個零件加線的鏡像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下面是我無意間的一個收穫,僅供參考。
setup/application mode/ placement edit
    先選中需要的零件,右鍵 ...

    我用 16.3好像不行呀,最后一步不能镜像过去,2层板镜像

网友:
    方法是正确的,,多试试吧,,

    直接用group是不行的,,

    用module是可行的

网友:
    方法是正确的,,多试试吧

网友:
    16.3没用过,如果是16.2的话,我想可以这么做:
move——选择元件——右键:mirror    这样把元件先放到bottom层
    选中线——右键:change layer——选择bottom
然后再把线和元件间的一小段飞线连接起来(分开改变的时候它们间的互连就断了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