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里如何给器件加上GROUP属性,方便移动

楼主(2011-10-12):
    allegro16.3里如何给器件加上GROUP属性,方便移动

网友:
    选好要加group是原件 右键 add to group 16.5是这样操作。忘了16.3右键有没有这样的选项。

网友:
Edit/group---------options/輸入新建的group名字 創建一個新的group-------find/symbols 選擇你需要的零件即可。

网友:
    可以绑定几个零件是么?

网友:
    3楼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