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22676与MIC29302的区别

楼主(2011-10-12):
          输入电压为8~12V,输出电压为4.2V,输出电流为2A,从datasheet来看,用LM22676与MIC29302应该是都可以实现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有块板子上将上一版的MIC29302改用LM22676,这是为什么呢?老大说换的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:
    MIC29302 是 LDO,LM22676 是開關電路,二者架構不同。

當然是 LM22676 效率會比 MIC29302 來的高,並且 MIC29302 會有熱的問題。假設輸入有12V,則 MIC29302 上的熱量會有 (12-4.2)*2=15.6W,等於是一隻小小烙鐵在發燙。MIC29302 上的效率只有 35%。

反觀 LM22676 規格書上說,輸入有12V,效率曲線圖看起來也有>83%,所以不太發熱。(大概有4W的熱量)

    LDO 和 Switching 電路最大差別就在這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