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错误,求救

楼主(2011-10-12):
下面程序中有错误,新手,不知如何解决,求解答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mycounter_60 is
    port(clk,clr,en,bcd1wr,bcd10wr:in std_logic;
         din: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bcd1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co: out std_logic;
         bcd10: out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);
end mycounter_60;

architecture art2 of mycounter_60 is
signal bcd1n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signal bcd10n: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begin
    PROCESS(clk,clr,en,bcd1wr) is
    begin
        if(clr='0') then
            bcd1n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bcd10n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elsif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
            if(bcd1wr='1' and en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bcd1n<=din;
            elsif(en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bcd1n<=bcd1n+1;
                if(bcd1n>=9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bcd1n<="0000"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if;
    end process;

    process(bcd10wr,en,bcd1n) is
    begin
        if(bcd10wr='1' and en='1') then
            bcd10n<=din(2 downto 0);
        elsif(bcd1n=9 and en='1') then
            bcd10n<=bcd10n+1;
            if(bcd10n=5) then
                bcd10n<="000";
                co<='1'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o<='0';
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if;
    end process;

    bcd1<=bcd1n;
    bcd10<=bcd10n;
end art2;

非常感谢

网友(2012-02-24):
这些都是小错误,希望细心一点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 mycounter_60   is
port(  clk,clr,en,bcd1wr,bcd10wr :in std_logic;
        din: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cout std_logic;
       bcd1 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bcd10 ut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
       );
end;
architecture behav of  mycounter_60   is
signal bcd1n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signal bcd10n: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
begin
   process(bcd1wr,clr,en,clk)
   begin
if(clr='0')then
bcd1n<=(others=>'0');

elsif(clk'event and clk='1')then
if (bcd1wr='1' and en='1')then
bcd1n<=din;
elsif (en='1')then
bcd1n<=bcd1n+1;
if (bcd1n>=9)then
bcd1n<="0000";

end if;
end if;
end if;
end process;

process(bcd10wr,en)
begin
if(clr='0')then
bcd10n<=(others=>'0');
if(bcd10wr='1' and en='1')then
bcd10n<=din(2 downto 0);
elsif(bcd1n=9 and en='1') then
bcd10n<=bcd10n+1;
if(bcd10n=5) then
bcd10n<="000";
co<='1';
else
co<='0';
end if;
end if;
end if;
end process;

bcd1<=bcd1n;
bcd10<=bcd10n;
end behav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