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十进制计数器错误

楼主(2011-10-12):
六十进制计数器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counter_60 is
        port(clk,bcd1wr,bcd10wr,cin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co: out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datain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bcd1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bcd10: out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);
end counter_60;

architecture rtl of counter_60 is
signal bcd1n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signal bcd10n: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begin
        bcd1<=bcd1n;
        bcd10<=bcd10n;
        process(clk,bcd1wr,datain) is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bcd1wr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1n<=datain;
                elsif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in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cd1n=9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1n<="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1n<=bcd1n+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
        process(clk,bcd10wr,datain) is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bcd10wr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10n<=datain(2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elsif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in='1' and bcd1n=9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cd10n=5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10n<="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10n<=bcd10n+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
        process(bcd10n,bcd1n,cin) is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(cin='1') and (bcd1n=9) and (bcd10n=5)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<='1'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<='0'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end rtl;
可以编译,但是仿真不合适,仿真不计数,请各位老师同仁指正,万分感谢

网友(2012-02-24):
     把赋值放到前面去,怎么会变, bcd1<=bcd1n;
        bcd10<=bcd10n;放在最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