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原理图Hierarchical Block的下层电路的Part个别的找不到,,求求助

楼主(2011-10-12):
这个是做一个层次块,在接着建立了,下层电路,同时在下层电路中,也会出现相应的端口连接器,,,
  可是,在完成后,发现,有些端口连接器没有,只有上层次块中端口连接器的一部分,,,,

  求助,万谢,,
小弟拜谢,,,,

楼主:
有人不,,,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清楚,,还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的确不清楚,无文件问题更复杂!

楼主:
  产生的下层电路是这个,,
    上层次图,生成的下层次图中,少了一些端口连接器,,如此图中的模样

楼主:
在此页中,,有些这样的端口没有,,
不怎么回事,,,求求助

网友A:
报的是什么错误?点开看看在说,出错了怎么生成的了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报的是什么错误?点开看看在说,出错了怎么生成的了啊。

呃,可能我没说清楚 ,,不是说的那个DRC错误,,
 我是说的,这个层次图里,像这样的一个个端口连接器,,有的没有产生,,
而在上次的层次块电路图里,是有加了,,这个

网友:
你说的不是Hierarchical Block么?那个就是PORT的导出,port报DRC你要先看看DRC。

楼主:
port报DRC ,那这个DRC文件,在哪里,,,

继续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