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SKILL把自己的菜单插入到allegro menu末尾?

楼主(2011-10-12):
各们大哥如何通过skill把自己的菜单插入到allegro menu末尾,小弟正在通过程式写个自己的菜单,但是加到allegro.men文件末尾没用,要加最后一个END前面才有用。怎么用SKILL语言实现把自己的菜单加到自己想要的任意位置啊?希望各位大侠帮帮我,小弟在此谢谢!!!

网友A:
See axlUIMenuRegister() function.
And see <cdsroot>/share/pcb/examples/skill/ui/menu.il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e axlUIMenuRegister() function.
And see /share/pcb/examples/skill/ui/menu.il.

朋友我的是自己一栏菜单要插入到Help菜单前面,请问怎么写skillK啊?

网友A:
As correctly understand translation.
axlUIMenuRegister( "move" '( ("&Align" "aln") ) )
"move" - add new item before "move" command
"aln" - you own registered command
"&Align" - name for new menu item, &A - hotke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s correctly understand translation.
axlUIMenuRegister( "move" '( ("&Align" "aln") ) )
"move" - a ...

谢谢大侠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s correctly understand translation.
axlUIMenuRegister( "move" '( ("&Align" "aln") ) )
"move" - a ...

Command > createmenu5
nil ==== ("Help" nil (("&JET TOOLS" "createmenu5")))
Command >

按照你方法出现以上错误信息,这个函数只适合同一菜单栏下的子菜单位置移动吧,而我要的是两个主菜单位置移动,如File与Edit我要把Edit菜单移到File菜单前面。有此类的函数或都其它方法能实现吗?

网友A:
I'm not understand you.
But
nil ==== ("Help" nil (("& JET TOOLS" "createmenu5")))
this not error, this only info message.
For another functions - read API, see examples, work mor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'm not understand you.
But
nil ==== ("Help" nil (("& JET TOOLS" "createmenu5")))

Thanks you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