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接口,施密特触发器

楼主(2011-10-12):
单片机接口前为什么要加施密特触发器,有什么作用,还和上啦电阻有什么关系啊

网友:
From 维基百科,自由的百科全书

施密特触发器(B)和比较器的(A)作用比较
在电子学中,施密特触发器(英语:Schmitt trigger)是包含正反馈的比较器电路。
对于标准施密特触发器,当输入电压高于正向阈值电压,输出为高;当输入电压低于负向阈值电压,输出为低;当输入在正负向阈值电压之间,输出不改变,也就是说输出由高电平翻转为低电平,或是由低电平翻转为高电平对应的阈值电压是不同的。只有当输入电压发生足够的变化时,输出才会变化,因此将这种元件命名为触发器。这种双阈值动作被称为迟滞现象,表明施密特触发器有记忆性。从本质上来说,施密特触发器是一种双稳态多谐振荡器。
施密特触发器可作为波形整形电路,能将模拟信号波形整形为数字电路能够处理的方波波形,而且由于施密特触发器具有滞回特性,所以可用于抗干扰,其应用包括在开环配置中用于抗扰,以及在闭环正反馈配置中用于实现多谐振荡器。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zh-cn/%E ... 6%E5%8F%91%E5%99%A8

网友:
"上啦电阻" 就是設定默認輸入的電壓水平。當沒有輸入信號的時候, IC 不知道輸入是高電位或是低電位,所以先給他一個高電位,使得 IC 不會有錯誤的動作。

楼主:
那上啦电阻阻值怎么选啊

网友:
正規方法,是要看輸出和輸入二邊 IC  管腳上,可以承受電流的大小來決定。要去做計算上啦电阻的漏電流,避免讓輸入是LOW的狀態下,卻還是HIGH的水平。

通常經驗值約 10K ~ 1M 左右,電阻越大,漏電流越小。但是太大又容易被 RF 干擾或其他電磁波,所以通常會選擇約 47K 或是 100K。

楼主:
大家一起讨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