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位号错乱问题!

楼主(2011-10-13):
这个并不是orcad的“专利”,concept HDL也有同样的问题,问题表现为如果原理图有两个器件是完全一样的(软件自动合成DEVICE 所需要的属性值,也就是组合成PART Number所需要的符号名、封装名、值、容差完全相同的话,在原理图交换两个器件的位号,导入pcb中两个器件的位号和位置都不变,仅仅变更网络连接,pcb就会乱七八糟的。理论上只要每个器件的合成属性PART Number各不相同,那么交换了位号后pcb也是不会乱的,但是我没找到控制合成PART Number属性的地方,即无法通过人为的方式使得完全一样的器件拥有不同的PART Number属性值,注意,orcad中每个器件有个独一无二的id——Name,但是它没有像dxdesigner那样利用这个id

网友A:
    CONCEPT HDL是用PATH作为这个ID的

    设计原理图一定要规范,,否则后面PCB设计会疯掉的……

    切记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CEPT HDL是用PATH作为这个ID的

    设计原理图一定要规范,,否则后面PCB设计会疯掉的……

很多板子涉及后加工问题,一张原理图原先是按照顺序编号的,但是后期加工修改,需要删除一些东西又要加入一些东西,改动比较大的话元器件的编号会变得很乱,如果想重新按顺序编号(不是在pcb中重新编号再反标回来,这个不能做到按原理图顺序编号),恳请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。
    如果重新设计一张图纸和板子,是能够做到“规范”的,但是,对于一块修改的板子,不可能全部重新布线,allegro这个问题挺恼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