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规则的问题?

楼主(2011-10-13):
    在学习pcb布线规则时,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规则:相邻两层的布线不能平行;4层板是由2个信号层,1个地层,1个电源层组成;地线线宽>电源线宽>信号线宽等等。。。。但是在实际的设计中,根本就不是按照这个来的。4层板可以4个都是信号层。有时候电源线宽>地线线宽。
    不理解啊!谁能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?pcb布线到底有什么规则?

网友:
仅供参考

网友(点评):
感谢!收下了!

网友A:
你看到的规则都没错,但是如果都是低速信号,就没那么讲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到的规则都没错,但是如果都是低速信号,就没那么讲究。

         也就是说,可以地线宽度>电源线宽度,也可以电源线宽度>地线宽度.那他们各自用于什么情况下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可以地线宽度>电源线宽度,也可以电源线宽度>地线宽度.那他们各自用于什么情况下呢?

无论在什么情况,标准答案都是地线宽于电源线。
只是,有时候,电源线宽于地线也不会出问题。

但是,你在画的时候,还是按标准答案来。
养成良好的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