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封装中出现问题了,继续解决。

楼主(2011-10-13):
大家好:
           我在做封装的时,出现这样的错误 Create symbol duplicate pin numbers. 怎么去解决啊。急!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    问题已经告诉你了,有重复的PIN NUMBER,在建立封装时,不能有相同的PIN NUMBER.

楼主:
    那我在做sot223的时候上面的那块铜皮怎么处理啊,是按照不同的PIN NUMBER,最后通过覆铜和打过孔去处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问题已经告诉你了,有重复的PIN NUMBER,在建立封装时,不能有相同的PIN NUMBER.

    那我在做sot223的时候上面的那块铜皮怎么处理啊,是按照不同的PIN NUMBER,最后通过覆铜和打过孔去处理吗?

网友A:
    在做PCB封装时,首先得保证PCB封装的引脚数量和引脚号和原理图符号一致,如原理图中只定义了3脚,那PCB中的SOT223上面的那块铜应该和中间的那只脚按异形焊盘做成一个引脚,如果原理图中定义了4脚,那PCB中上面的那块铜应该单独做成一个引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做PCB封装时,首先得保证PCB封装的引脚数量和引脚号和原理图符号一致,如原理图中只定义了3脚,那PCB中的 ...

是不是先做flash的那种焊盘做法?如果不是麻烦大哥教我怎么做异形焊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060&highlight=%D2%EC%D0%CE

谢谢了。大哥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了。大哥!

不是大哥,是大姐

楼主:
    那更加要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