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等长公差范围公式(请高手指点)

楼主(2011-10-13):
  RT
  知道器件速率,想要算出信号线的等长公差范围是通过什么公式?求高手指点,谢谢!

楼主:
另求:AD软件原理图导PCB过程中的位号字体大小和类型能自动更换过来(不需要在PCB导入后再单独进行设置)。如何设置?请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云里雾里,都不知道你在水什么。

楼主:
知道整组信号线的速率,算等长公差范围。比如,信号速率为800M,数据线的等长公差范围多少呢?所有数据线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等长吧,应该是有个等长范围的吧。

网友:
在空间的允许下,等长公差范围越小越好

网友:
1、等长的目的,是为满足信号传输迟不超过信号有效的上升时间,参考计算方法:信号在表层传输延迟约:150PS/英寸,  内层传输延迟约:180PS/英寸, 因此误差范围,你可自跟据信号上升、下降时间,来计算出,常见设计误一般控制在100MIL以内
2、AD原理图导PCB,字体不能自动更新,得手工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