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走线层(包括顶层跟底层)铺铜与不铺铜的优缺点有没人能说一下。

楼主(2011-10-13):
PCB的走线层(包括顶层跟底层)铺铜与不铺铜的优缺点有没人能说一下。

网友:
    这个要看要求吧,有些是根本无法铺铜的

楼主:
    看什么要求?我说的当然是在能铺铜的情况下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C好点

怎么个原理呢?我看到很多大厂的demo板做的都没铺铜的,不知其用意。

网友A:
    随便说一些呵:
1.散热
2.屏蔽电磁辐射
3.保持板厚一致,防翘曲
    4.铺地铜,均匀打地孔,可以增加高速信号增加回流路径
5.降低地平面阻抗
    6.美观
    7.抑制噪声,减少干扰
8.内层普通可以防止PCB气泡

    其实铺与不铺是看你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。铺铜如果不好还不如不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说一些呵:
    1.散热
    2.屏蔽电磁辐射

  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