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KILL涵数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10-13):
请教两个问题:
1. axl函数中有没有功能如同allegro的Show Element 命令选择一个 Cline显示长度一样的函数啊!
2. axlDistance()与 axlMPythag()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啊!

网友A:
1.在allegro15.x下没有获取长度的AXL函数,可以自己计算,或者试下emiGetClineLength函数,16.X下则可以使用axlDBGetLength
2.应该没有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在allegro15.x下没有获取长度的AXL函数,可以自己计算,或者试下emiGetClineLength函数,16.X下则可以使用ax ...

谢谢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在allegro15.x下没有获取长度的AXL函数,可以自己计算,或者试下emiGetClineLength函数,16.X下则可以使用ax ...

请问emiGetClineLength的函数说明在哪里?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