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3出问题了,帮帮忙!

楼主(2011-10-13):
    鼠标移到右边find选项,就出现如图,点确定就退出,重新安装了软件也是一样,郁闷呐,帮忙看看,谢谢1

网友:
    以前有个这样的一个贴,解决办法:View/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

网友:
    看你用的是16.3那個版本,之前我也出現這樣的問題。不過從P006升級到s032之後就沒事了。

楼主:
    2楼的方法OK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