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oard-outline问题

楼主(2011-10-13):
    我从DXF导入了一个外框,导进layout后,并不是闭合的曲线,而是由好多线段组成的(但是每条线段都是首尾相连的)。我现在无法转成Board outline,自己又没法重画,外形太复杂了。

    所以请教各位有咩有什么好办法。。谢谢了。。

网友A:
一. CAD中板框的处理

1. 用Auto CAD 打开结构图,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,留下PCB板的部份。

2. 闭合CAD 的线条
(因为在PP中,只能将闭合的2D线转为板框),在CAD中输入PE ,按空格键(见CAD软件界面的底部命令栏,注意,AutoCAD中,空格键就代表回车键)显示:
提示:多条线选<M > ,我们的板框由很多条线组成,就按它的提示输入M回车,然后再用光标选取整个要闭合的板框。空格键:
按提示输入Y按空格键:
提示合并输入 C,提示输入合并的模糊距离,这个数值大概输入0.01-0.05即可。输入:0.01然后再按空格键。又一次的提此时不用管它,再按一次空格键,确认。
就这样,板框线条就在CAD中闭合了。单击板框的一条线,发现会将整个板框都选取了。

3. 另存为dxf 文件。点主菜单文件,再点另存为。格式选最低版本DXF格式

二 . 导入PP并转换为Board-Outline

1.导入文件:
新建一个PP文件,点主菜单:File →Import 弹出如下窗口。

选取刚才另存的DXF文件,点打开。

点OK后, CAD 的图形就导进来了,现在须马上确认尺寸是否正确。

在下拉窗中选DXF格式

直接点OK

2. 转换为Board-Outline, 由于导进PP的图形为2D-Line,
须转换为Board-Outline,在PP中的空白处右键,点:SelectShapes

单击2D线,选取整个板框图形。再右键,点Scale ,点OK 确定,就这样完成了。

网友:
你用CAD软件找开这DXF文件,仔细放大看这个图,里面肯定有多条重复的线或者没有尾连接。
转到LAYOUT必须要全封闭的

网友:
我用的是ICAD,首先用ICAD打开要导入到PCB里面的图形,如果此图形是从其他软件(如Solidedge)转过来的则需要先把他爆开,爆开后检查要作为板框的部分是不是一条闭合的图形,如果不是你要先把它弄为闭合的。然后输入PE 回车, J 回车,然后选择要合并的部分,最后回车两次。然后选择合并好了的曲线,看是不是一个整体,如果不是则重复以上步骤。
然后另存为ASCII码格式的文件,在导入到PADS里面就可以把你要的图形转为板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. CAD中板框的处理

1. 用Auto CAD 打开结构图,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,留下PCB板的部份。

你所说的方法以前我也在用,可是发现有时候在PP里能直接转成BOAR OUTLINE,可是有些却不行,说不是闭合的,这是为什么,是图不是一条线组成的吗

网友B(2011-11-17):
导入以后比例不对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导入以后比例不对是什么问题?

单位不同

网友:
用AUTO-CAD重新组合下,就可以了,不会的找机构工程师,肯定会